P8B75-V REV2.04

楼主(2020-09-28):
今天修的这块板子很简单,就是无法触发上电,检测发现开机针脚只有1.6v左右
发现是5v转3v电路的分压电阻问题,换上新的后,成功亮机
简单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的人,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A:
什么故障????
zimu496767
按开机,没反应啊,然后发现开机针脚电压只有一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
按开机,没反应啊,然后发现开机针脚电压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