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950 显卡掉件

楼主(2020-09-28):
老哥们,这个芯片i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万能的淘宝找不到信息.这芯片第7脚掉了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有没有老哥给点有用的信息

网友:
pn 发下 我给你找找

网友A:
掉件那个看到像是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件那个看到像是电容吗

不是电容,是电阻具体多大的不知道。需要知道ic的具体型号才能知道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
那块适不是个0欧电阻

网友:
u11   UP1909QDN8

网友:
引脚图在这里   电阻是1k

网友:
OK,多谢老板

网友B:
显卡图纸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图纸都有???

没有,基本也用不到图纸,除了掉件或者查不到型号需要图纸基本都用不到。掉的这个电阻实测用0欧电阻一样可以正常亮机使用

网友:
把电路图分享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