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卡进系统,rx580有驱动但感叹号,div接上 键盘灯无法亮,其他键盘灯能亮无显示

楼主(2020-09-28):
双卡进系统,rx580有驱动但感叹号代码43,div接上时候键盘灯无法亮,其他键盘灯能亮无显示

网友:
是MCU程序坏了吗?

网友:
直插一块能不能亮?

网友:
检查供电,显存,核心。后2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打不上驱动,BIOS和显存
先软后硬

网友:
第一次见双显卡,更没试过双显卡的性能 了。。。。。。。。

网友:
双卡能安装驱动,但鲁大师检测又需要安装驱动,能保存能刷bios,有些BIOS 相同的架构和显存型号的出现蓝屏不能进系统 提示amd..pack...;

网友:
单卡插上dvi 黑屏键盘灯不亮不能进系统;p 键盘灯亮,无显黑屏;

网友:
从gpu_z分析是不是 BIOS
能读取,但驱动打不上,无法读取现在频率..;div 是模拟转换出错?

网友A:
我的480 也是双卡可以亮,单卡不亮,但是进去竟然还有驱动,有大佬知道 哪的问题么

网友:
打驱动补丁。可以的话找原厂bios

网友:
div时候是能认卡,但黑屏,其他接口无法认卡,核心能进系统;是跟转换有关?

网友:
明显是矿卡,需要刷正常型号的BIOS

网友:
如果刷成正常BIOS还不行的话,就换A0和D0两颗显存

网友:
这两个现存主要管什么?》

网友:
系统默认以Adminstrator账户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80 也是双卡可以亮,单卡不亮,但是进去竟然还有驱动,有大佬知道 哪的问题么

双卡能亮和集显亮机一个道理,好卡带故障卡进的系统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BIOS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以前修过块影驰的650,拆另一个同型号BIOS过去,竟然就正常了。本身的BIOS芯片坏了,也刷不进程序

网友:
不好解决啊

网友:
程序一定要刷对,显卡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