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号hp DAG3DDMB8C0 的ec左侧电阻阻值 看下图

楼主(2020-09-28):
接到一惠普 DAG3DBMB8D0  不知2修还是3修机,不触发ec被焊过断脚了 左侧电阻也不见了

请各位手里有这个板的大侠帮忙下,告知这4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或有偿求此图纸

网友:
这个板只有BIOS没有图纸,你可以根据EC的型号来找能用的图纸

网友:
这是焊的时候搞掉了吗

网友:
按照EC型号 找到对应厂家的对应EC的图纸,按照引脚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电阻规格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这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这台机器

有这个机器。就帮楼主一下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这台机器

求告知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还需要吗

网友B:
谢谢,已经找到了。EC还原后原故障已经出现了,根本不是ec的故障。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找到了。EC还原后原故障已经出现了,根本不是ec的故障。现在已经修好了。

怎么修好的啊?我的不触发,指点一下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啊?我的不触发,指点一下

不好意思刚看见回复,我的是+5vpcu低阻, 烧鸡大法找出的g2989坏

网友:
我有这台机,请马上联系我啊。。。

网友(2021-02-26):
有没有南桥背面的高清图片啊 有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