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800066 1头坏 问题

楼主(2020-09-28):
800066 1头坏 0头数据de后 开盘1面无明显划伤  很美丽 换磁头后  通电就绪 但是一访问1的扇区  就变敲盘了  连续换了2个磁头都是一样的效果  以前做过很多 通用性很强的 这次不知道为何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新买了2个备件盘 在路上 到了后在研究吧

网友:
啥牌子硬盘

网友:
你把换下的原头,放你的备件盘测试下能读1面不

网友A:
还原备件盘  看看磁头还是好的不

网友:
800066还能是希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原备件盘  看看磁头还是好的不

确定1头坏了 客户最后放弃了不愿意吃配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1头坏了 客户最后放弃了不愿意吃配件费

还原1头坏0头好有划伤  放飞了吧  恢复成本高 客户一看就不是出不高价格

网友:
换第一个认盘后又挂了,基本就可以判断是划伤了,再上头试就只能是亏成本了

网友:
感觉机械硬盘太焦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