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10-15ISK 求助,奇怪问题。。

楼主(2020-09-28):
  一台联想V110-15ISK  板号:LV115SK 15277-1   机子原始故障是开机正常显示,,但是做不进去系统,,进不了BIOS,,我把原机BIOS保存了以后,,在基地刷了几个BIOS,,都是通电直接上电0.11-0.13  ,,,后来在淘宝买了一个工厂BIOS,,刷上也是一样的故障,,,刷回原机备份的也是上电0.11-0.13  郁闷了。。。求助大神,,,

网友:
是不是去BIOS的时候搞掉键了    你把原机BIOS发来

网友A:
到时候确定主板没有问题可以试下这个合成的原厂BIOS,好的话留言,谢谢

V110-15ISK 原厂秒亮机未测试.rar

网友B(2020-11-28):
引用 网友A:
到时候确定主板没有问题可以试下这个合成的原厂BIOS,好的话留言,谢谢

大家不要下了。这个数据是坏的,下载下来解压错误。白白浪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要下了。这个数据是坏的,下载下来解压错误。白白浪费分。

你用什么解压的   刚下载可以正常解压的,是你的解压软件不对吧    换一个试试   我刚用WinRAR能解压的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要下了。这个数据是坏的,下载下来解压错误。白白浪费分。

好的 秒亮 6代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