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新一代维修送钱的机器,公共

楼主(2020-09-28):
华硕,新一代维修送钱的机器,公共点电路,并没有大电流,直接烧机抠电容,交单收钱

网友:
你这捡干鱼 ,,这钱舒服

网友:
300到手,这钱赚的舒服

网友:
抠掉不用补全吗?维修就是最厌恶这样图省事

网友:
我这边修过一个短路的。好像也是这里  是通病? 带考证

网友A:
楼上的,不要厌恶,当你补上了,用不了多久又返修,还是补的电容坏,就不会再想补了,当你修华硕主板的时候你或者会更加厌恶,厂家为什么那么多空料号不补全配件,

网友:
哈哈 为什么要这么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要厌恶,当你补上了,用不了多久又返修,还是补的电容坏,就不会再想补了,当你修华硕主板的时候 ...

补不补看心情,补不补都没毛病,说恶心的,没修多少机器

网友:
仁宝机器短路不大电流正常的,只有仁宝的大短遇得多。

网友:
好绿啊  这是什么兰花吗?

网友:
FX86F  修到过几台,这个电容还真没有遇到过,下次修道这个机器,看看这个电容

网友:
最喜欢这样 的毛病

网友:
下载分很少,舍不得呀

网友:
厉害了,500+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