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106金手指12v短路。。。。总结经验 不在跑弯路

楼主(2020-09-28):
10几块都是一个问题 12v短路 对地0 拆了一俩小时 终于找到通病了。。。。。。。不说过程直接结果...

网友A:
烧机 大法 一搞 就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机 大法 一搞 就来了,,,,

没有可调电源 不敢烧啊

网友:
烧机 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可调电源 不敢烧啊

挺好的,经验贴!烧鸡并不见得都烧的出

网友C:
坏了多少个电容

网友:
我也来多学习学习显卡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了多少个电容

一般都是坏其中一个

网友:
通电后 用手摸摸

网友:
修这破卡还需要两小时,我两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