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30MM 锡珠植球高效方法

楼主(2020-09-28):
求0.30MM 锡珠植球高效方法 :各位大神们可以发表一下你们0.30MM BGA植球的方法让小弟参考一下吗?

我用的是小钢网来植球,直接对钢网加热,但是都会有一些锡球跟着钢网分离出来,又得后面一颗一颗的补上去,这个过程就是让本人感觉到十分的痛苦。

间距小,眼神要好,手不能抖。感觉非常的吃力,0.5MM,0.40MM,0.35MM 这几个规格的成功率都还行。但0.35MM的BGA也是比较难值的了。

想了解一下各位大神大BGA植球这方面的经验和心得,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你这球怎么有的这么大

网友A:
订做钢网。这块几块钱的钢网不好用

网友:
想好用就要舍得投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订做钢网。这块几块钱的钢网不好用

前几天买的90*90的普通钢网回来装植球台上对不上,看到有订做的钢网,但价格差好多,普通的15元,订做的70-80。没舍得买,以为普通的也能用呢。晕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买的90*90的普通钢网回来装植球台上对不上,看到有订做的钢网,但价格差好多,普通的15元,订做的7 ...

0.3的这种就不要想用90*90或者80的这种钢网,订做的钢网带底座和上盖一套几百

网友:
焊油搞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的这种就不要想用90*90或者80的这种钢网,订做的钢网带底座和上盖一套几百

一种型号芯片 就得订做一套这种钢网带底座和上盖的?那这个钱得花多哦,好多个芯片型号的。植球量不大的话这个成本怎么玩得

网友(2020-11-18):
钢网不行,买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