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连锡,还有救吗?

楼主(2020-09-29):
如图,焊盘的左上角

网友:
这个本来就连一起的吧,查下图纸

网友A:
不是,不是,48pin,不连一起的

网友(点评):
你数学是体育老师的教的吧!

网友B:
查下图纸是一起的不,是一起的不用管,不是连一起的用刀片划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图纸是一起的不,是一起的不用管,不是连一起的用刀片划开就行了

划开?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C:
什么本子的芯片,上板号,估计是不用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本子的芯片,上板号,估计是不用管

这是8111f网卡芯片的焊盘

网友:
这本来就一起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8111f网卡芯片的焊盘

有板号上板号,没板号直接装芯片,顶多烧个网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板号上板号,没板号直接装芯片,顶多烧个网卡

查芯片PDF   这芯片蓝天主板上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是,48pin,不连一起的

48PIN网卡,34、35脚想通,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芯片PDF   这芯片蓝天主板上有啊

你才是老铁呀

网友:
用刀片 把连锡的分离

网友:
感谢各位,查了一下的确是34 .35一样,但是焊接上网卡芯片,启动后usb就失灵。

网友:
哪肯定是焊接问题啊

网友:
用吸锡绳或除焊带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
设计就是连在一起的,不必理会

网友:
这个应该本身就是一块的,焊盘的锡量也不够连成这样啊

网友E(2021-12-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