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X-HD3无CPU VTT电压

楼主(2020-09-29):
       板子到手有一周了,故障表现是上电就开始反复重启。按技嘉板通病来查发现IO的12V检测分压电阻变质导致12V直接进IO,换新IO和电阻后127 128脚都成了正常的2V,但还是会自动重启。参考用图为Z87P-D3的板子

       根据时序来查发现是CPU_VTT电压没有产生,查遍图纸中和这个网络有关的部分都没有看出来这个电压是从哪儿出来的,还望各位老师指点一番,感谢!

1.CPU供电芯片部分

2.几个关键信号VTT上拉部分

3.最后一个CPU插槽处的一个VTT电压脚,除此以外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个VTT网络了

另外在布局提示部分看到一个这个

VTT是不是来自于Q3&Q4? 但是图纸中没有这一路相关的原理图呈现,这路供电该如何查找才行呢?

参用图纸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的人,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A:
这个不对啊,分压电阻R1开路肯定是没有电压,R2开路,12V直接就烧IO了,这个R2开路也是会的,那不是100%烧后面的芯片,R1一般都是10多K,加上芯片的二极体应该不会有12V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内部输出电压:

但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和这个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啊,分压电阻R1开路肯定是没有电压,R2开路,12V直接就烧IO了,这个R2开路也是会的,那不是100%烧 ...

对的,实测是分压点到地的R2阻值变大导致12V无法降低直接进了IO,考虑到这点才把IO也给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内部输出电压:

感谢回复,这个PIN1 VR_ON我确实也测了,电压为1.1V同时给VRM芯片的5V 12V也都正常,怀疑过是VRM损坏便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也还是一样, 看图纸这个VTT是个输入信号到VRM去的,只是始终是0V。对比了7系列板子发现VTT电压是从一组BUCK降压电路而来,同时在这个板子上却没有找到形似的供电部分所以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从电源芯片产生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这个PIN1 VR_ON我确实也测了,电压为1.1V同时给VRM芯片的5V 12V也都正常,怀疑过是VRM损坏便换 ...

换个CPU试一下,我看的图纸没发现转换

网友:
其它电压都 有了没,,飞线一个电压过去试试

网友:
CPU_VTT电压是1150CPU(8系列)的L40脚 VCCIO OUT输出的。但是这里这个VCCIO 1.05V,是不是只 有了PCH的1.05,装上了CPU,就肯定有输出是吧,还要不要别的条件,论坛也有人一直在问,这个CPU_VTT电压,和这个电压产生的条件,好像没有答案,没有CPU内部图。

网友D:
明显是cpu输出的,装个cpu上去 量一下 VCCIO2PCH看控制信有没有

网友E:
最近修一块V星主板也量到了没有CPU VTT,用的是假负载量,搞了好大一会,才想是不是装上CPU就有了,后装上CPU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修一块V星主板也量到了没有CPU VTT,用的是假负载量,搞了好大一会,才想是不是装上CPU就有了,后装上 ...

感谢!分析了一下确实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cpu输出的,装个cpu上去 量一下 VCCIO2PCH看控制信有没有

根据时序来看是要先出vcore才会出VTT电压的,现在vcore没有故障原因应该还在前级

网友:
这个95812 1150技嘉板子用的非常普遍。VR_NO引脚到底是1V还是3V,我到现在还蒙着。按图纸电阻分压是1.0V但是实物上却是3K。分压3V左右。手上那块不上U测  1.7V但是掉的很快,比EN还快,上U瞬间只有0.3V。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没有vtt这个电压,也是反复重启,后面没修好,卖了,现在看到楼主的帖子把以前的事情都回忆起来了。

网友:
楼主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2020-12-21):
我最近手上有块Z87N的板子,跟你一摸一样。
看了你的情况,1150的时序是先出vcore,ISL95812不上CPU,也会有个预设电压的,就是VBOOT电压1.7V左右
你现在连vcore电压都没有,肯定不会有VTT了。
你换了IO,换了VRM还是没vcore电压,就先查上下管,再查VRM外围电路,不行就全换了。

网友:
修错方向了。这个电压是1V,正常有VCORE后都会正常,不正常的时候一般就是到脚座断线,CPU_VTT_OR这个电压是芯片内部产生的,不上CPU也会有;它通过一个电阻转变成PVIDOUT这个信号,这两个信号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