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046开电报错

楼主(2020-09-29):
各位大神有没见过这种现象!在论坛上下了纯净ME和备份的BIOS刷了自检都是亮黄灯!原机的就是如上图片显示的字幕信息,按F12和F2都会关机!

网友:
装上机箱测试看看

网友:
DELL的机器不好搞,应该不关机箱事,我拆出来试过,正常的都能开机,反正很多古怪的问题,无从下手

网友:
DELL遇到过一样的情况,不好搞能正常进系统就交给客户了

网友:
继续研究研究BIOS

网友:
明显是联想B250的板子,手上一块这板子开机不出SLP_S3内存供电全都不出缺一个电压是桥给桥自己的一下不太记得是哪个了。

网友A:
BIOS问题,刷回原机的吧。

网友:
那个英文什么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刷回原机的吧。

如果没撸过大件,就是BIOS问题,刷工厂就可,撸过就。。。。,原理很简单的,等我的高级视频传出来估计业内就普及了

网友:
我也刚好有一台不出cpu电压没有图纸,cpu供电芯片的EN脚不知道是第几脚,没资料还真不好搞能告诉我一下EN第几脚吗?

网友:
还给客户了,售后决定换板!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