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救活一台联想V460

楼主(2020-09-29):
  机器型号:联想V460

  主板板号:纬创LA46 09911-1

  故障现象:待机大电流,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到机器,看到待机大电流后,在没拆机之前,第一想到的就是通病(CPU供电铁壳管击穿),于是迅速拆机,取出主板,发现是个二修机,主板上面很多焊膏,怀着侥幸的心理拿起万用表直接戳CPU的几个供电上管阻值,结果是正常的,那就不是通病,到了我这里的机器基本捞不到便宜。接着检查主板全身外观,发现待机芯片U45旁边烧了个洞!而且还被上家处理过了,估计上面的待机芯片也是坏的,先拆除待机芯片再说,如下图:

  拆掉芯片后,打值不再短路,测芯片的焊盘,也没发现明显短路现象,再测两路PWM上下管也是正常的,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找来一个新的待机芯片TPS51123(拆下来的是TPS51125,而图纸标的是TPS51123,如下图)装上去。

  小心翼翼的再把各个重点地方的对地值打了一遍,在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通电,待机正常,而且机器还会自动上电,在上电后,各大供电都正常,以为就这样捡到了便宜,正准备装CPU进系统试机的时候,突然一缕青烟,待机芯片又挂了!什么节奏?刚才忘记测它前电感前端波形了,莫非还有其它问题?还是芯片大水啦?……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万个为什么!

  为了找到真象,从料板中拆了4个TPS51123,准备一个个试,看看能否找到原因并修复……(中间省略1 万字)……,结果这4个芯片加上第一次换的那个芯片、和它原来自带那个芯片,一共6个全躺尸了!

     莫非这主板就要这样废在我手上了吗?实在有点不甘心,于是想到了”移花接木”这招旷世绝学。

移花接木的大概操作步骤如下:

  从其它料板中将正常的待机部分电路剪下来(俗称剪板);

  把剪板的待机电路工作条件找齐,并人为给这个电路制造开启信号,最后只要给这个剪板的待机电路提供供电,它就能正常工作,并产生待机3V、5V输出;

  把V460主板上的待机芯片、上下管全都拆掉;

  飞线:从公共点、GND处飞两根线给剪板待机电路(注意:采用的飞线要粗,因为电流比较大),然后再剪板电路上把产生的PWM待机电压3V/5V飞线到V460主板的3V/5V电压后端;

  因为我剪板的待机电路PWM控制芯片是ISL6237,只有LDO 5V线性输出,没有3V线性,导致EC无法正常工作,其实也可以通过改电路让它产生3V线性给EC提供待机供电,但是嫌麻烦,于是直接找个1117来代替。利用1117产生的线性3.3V给EC供电。

改好后,如下图:

  以上步骤操完成以后,通电测试,3V\5V电感前端波形正常,并且电流一路跳变到0.9~1.0几A,如下图:

  接下来测了一下EDID波形,也很正常,如下图:

  接上屏后,正常亮机,测试两天没有问题。

  装机完成后,我把改装的电路板小板用醋酸胶布包好,把飞布好后,安放在无线网卡旁边的空位置上,如下图: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这种板烧个窟窿基本夹层都短路了

网友:
这种的维修手段我算是头一次见到,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记得黄老师也改过一台,论坛有

网友:
以前黄老师这样搞过,现在基地都这么修机了吗

网友:
高手的操作 不错啊

网友:
都是高手的操作 ,佩服!

网友:
两年前都有这个想法、一直没试这招绝学

网友A:
这种板子还能收多少钱?在我这都不兴修了

网友:
这个修法真的是高手

网友:
大神啊,对电路的理解太透了。

网友:
高速但是原来那个待机芯片是怎么坏的?我有个机器跟你的差不多,待机芯片插电就很热,还不出待机

网友:
不知为什么会屡烧TPS51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还能收多少钱?在我这都不兴修了

同行应该不会低于100元。

网友:
高端操作!

网友:
这T**也行啊

网友:
这感觉怕是不稳定啊

网友:
板层短路没处理好,上一个烧一个,盲猜3/5线性上芯片后是短的

网友:
这个地方故障点也是通病 海绵垫

网友:
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

网友:
这大神要飞升的节奏呀。

网友:
这招绝了,66666666666.也有想过但没试过

网友:
楼主太牛了 佩服 佩服

网友:
多层PCB板中间处理不了 这方法速度快效果好

网友:
谢谢老板的分享,用示波器的都是大师

网友:
牛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2020-11-27):
这个是不是就是截肢接骨疗法了

网友:
这种的维修手段我算是头一次见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