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D071P EC无供电怪问题

楼主(2020-09-29):
接一台同行送修的DELL本,主板板号LA-D071P   接电源没有一点电流,电流为0.000A      此时测量公共点19V电压正常,待机芯片SY8286B 的17脚LDO3.3V电压正常,12脚EN开启没有电压。 待机芯片SY8286C的15脚LDO     5V电压也正常,同样12脚EN没有开启电压 .查看图纸待机芯片开启应该是由EC提供,可是现在EC供电+3VALW_EC是0V没有电压,对地值也是正常的没有短路,待机3.3V和5V对地值也是正常!我不能确定这个EC供电怎么实现的,检测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点,自己想的EC没有供电,我用可调电源给它加一个3.3V供电 供电接在EC的5脚电容上面,试一下,主供电接DELL电源试一下,这样它奇迹般地好了,待机电流也有了。 开机也能进系统,测试了两天它一切都又正常了!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EC供电和待机开启怎么实现的?这个顺序没有明白。难道待机芯片它通电19V电压进去,就输出,然后反馈给EC,EC在发出开启信号?我把图纸发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
这样就好了,请哪位大神来讲解一下!

网友A:
这图纸有时序,+3VALW_EC这个电压是待机电压产生后的,3v 5v待机开机电压出不出和+3VALW_EC这个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待机芯片给的

网友:
3楼说的没错

网友B:
先把待机3.3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有时序,+3VALW_EC这个电压是待机电压产生后的,3v 5v待机开机电压出不出和+3VALW_EC这个电压没有关 ...

我看的待机开启应该是来自EC,这个顺序我不能确定!反正就看EC没有供电,也没有找到有短路的地方,我就用可调电源给EC一个3.3V电压,现在待机,EC供电什么都好了,也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从图纸上看,应该是待机芯片给的!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待机芯片有供电,没有短路,它很快就先反馈一个电压给EC,然后EC在控制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待机3.3修出来,

接了一个3.3V电压给EC,现有所有的正常了!也可以进系统了。我不能确定待机开启信号怎么工作的,我感觉是由EC提供的,但是EC之前供电电压是没有的0V

网友C:
EC的待机供电不应该是待机芯片的LDO线性电压提供吗?LDO电压比3/5V待机电压先出来提供给EC,让EC完成待机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的待机供电不应该是待机芯片的LDO线性电压提供吗?LDO电压比3/5V待机电压先出来提供给EC,让EC完成待机工 ...

这个好像不同,有图低,可以查看一下,谢谢你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这个开关上的3.3应该要有的。这个就是待机的3.3V,还是你这个+3VALW没有,查PU100,
你这个简单,时序图都有,第8步之前这个3.3V没有肯定一不了机。

特意去下了你的图纸。

网友D:
待机芯片得到了供电就会出线性3v  5v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没有断线,用可调电源给EC一个3.3V供电,然后在断开,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又好了!也有待机了,也可以进系统了,现在试机两天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芯片得到了供电就会出线性3v  5v

待机芯片有供电,还要有enldo线性开启信号!它的线性电压是有的。我是确定待机电压,开启信号怎么控制产生的?

网友E:
线性3V给ec,你修出线性就行了,ec还是没有就直接飞过去,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3V给ec,你修出线性就行了,ec还是没有就直接飞过去,多简单的事啊

请查看图纸,帮忙确认,这个与其它的有区别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3V给ec,你修出线性就行了,ec还是没有就直接飞过去,多简单的事啊

线性电压一直都有,没有说没有线性电压。是待机没有开启,我查看的开启应该是来自EC。EC没有供电,所以我才想到用外接可调电源接一个3.3V电压!这样接了后我在断开,一切都好了,EC供电,待机开启都有了,也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F:
LDO到EC供电应该是断线了...你打的阻值应该是EC的阻值.量下中间通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LDO到EC供电应该是断线了...你打的阻值应该是EC的阻值.量下中间通不通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是外接一个3.3V电压给EC供了一下电,就好像给EC充了一两秒电一样。我就把这个外接的3.3V断开了,这个我就没有在接上了。然后我接原装DELL电源,或者可调电源都可以,它就好了,就可以进系统了。另外这个EC供电和其它机型应该是有区别的,可以查看图纸,EC供电应该没有用LDO电压

网友:
有些东西无法解释的或者说功力还不够解释不了 哈哈哈

网友:
祖师爷显灵啊、大哥

网友G:
碰过到别的型号的机器  在插电瞬间 3.3alw会出(用示波器量的出来)  ec读完程序就关闭3.3alw 达到降低功耗  等到触发信号  在开启3v5v  要是说的不对  也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过到别的型号的机器  在插电瞬间 3.3alw会出(用示波器量的出来)  ec读完程序就关闭3.3alw 达到降低功耗   ...

你说的应该就是我这个机子这种情况

网友H:
这个EC是先用线性的3V去EC的120脚的你看下 这样一来,120脚的供电给了EC ,121脚在之前的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发出ALWON,这样就开启3 5v的待机了 ,当然现在的机器有设计节能 要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才出3 5V  但是确实一插适配器瞬间会出来  这个在之前3代的本子上用SY82系列待机芯片的时候就发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EC是先用线性的3V去EC的120脚的你看下这样一来,120脚的供电给了EC ,121脚在之前的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

感谢你,有可能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你,有可能是你说的这样

应该就是这样的,开关按键的电压是通过RTC_CELL上拉的,按下开关之后EC会发出ALW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