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电流大但烧机不烫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0-09-29):
除了挨着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如果有隔离点,先断隔离点,缩小区域

网友A:
短路要依据对地的阻值 ,具体来看。烧鸡大发也不是全能的,有时部分电路的上管短路,公共端表现出来的也是短路,这时就要量公共点到电感的阻值,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要依据对地的阻值 ,具体来看。烧鸡大发也不是全能的,有时部分电路的上管短路,公共端表现出来的也是 ...

我说的肯定是对地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