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H61S3 REV7.0上电马上掉电,可再次触发貌似通病

楼主(2020-09-29):
把TQ2拆了  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A:
把TQ2拆了 cpu-vccio
供电哪里出?

网友:
很少干拆拆东西修好的事

网友:
这个是12V检测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TQ2拆了 cpu-vccio
供电哪里出?

TQ3  说错了

网友:
是拆TQ3     芯片7脚 EN     只有0.1V    果断拆除       在测电压正常就亮机了

网友A:
哥们儿,你又说错了吧!在这个电路中 由芯片提供pwm信号 tq2 tq3作为上下管轮流导通 结合电感及滤波电容才能提供由12v降为1v左右稳定的cpu-vccio电压 上下管缺一不可 缺少芯片会关断pwm输出以保护后级 en没达到开启 应该查开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又说错了吧!在这个电路中 由芯片提供pwm信号 tq2 tq3作为上下管轮流导通 结合电感及滤波电容才能提供由12v降为1v左右稳定的cpu-vccio电压 上下管缺一不可 缺少芯片会关断pwm输出以保护后级 en没达到开启 应该查开启条件

我也说不清   你看看这个贴就知道了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09441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12115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又说错了吧!在这个电路中 由芯片提供pwm信号 tq2 tq3作为上下管轮流导通 结合电感及滤波电容才能提供由12v降为1v左右稳定的cpu-vccio电压 上下管缺一不可 缺少芯片会关断pwm输出以保护后级 en没达到开启 应该查开启条件

借鉴了一下

网友:
你所给出链接的帖子是合理的 芯片供电 boot脚电压正常 7脚是芯片工作开启脚一般在0.8v以上芯片才能开始工作 他受其他信号的控制外接的三级管或mos管拆掉就不在受控了 芯片之家工作 而你所说拆的却是起轮流导通输出电能的mos 所以与实际情况不符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缺供电还能正常点亮

网友:
没有CPU供电 无开启

网友:
故障相似,但拆除TQ3能亮机肯定不对

网友:
别管tq2还是tq3都不对啊,拆了还怎么出cpu电压?

网友:
不可思议,是不是图纸错了?

网友:
不装的话,不是少组供电吗

网友:
这是主芯片控制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RT的芯片可以参照RT8859M来修

网友:
来看 讨论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第七角的芝麻管坏了

网友:
拆了供电下管??

网友:
以后修这种上下管全拆了.特别稳定

网友:
求证实,我也觉得拆哪个也不合适。谁艾特一下月饼老师跟船长老师

网友:
没拆之前是没有电压 拆了后有1v电压

网友:
然后这个图纸是映泰

网友:
图纸是H61MHB的图纸 只做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