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 B140XTN02.A无背光

楼主(2020-09-29):
友达 B140XTN02.A无背光。这个背光可以改个升压板吗那个师傅知道。

网友:
如果是LED升压问题改个没有问题,如果LED灯问题,改了也没有用处

网友:
看看短路的话  把电容拆了 把保险换了 还有那个旁边的二极管和电感

网友A:
无背光??你得确定是高压板或者是灯条问题啊?怎么也得放几个检查数据让大家伙猜猜,,,,,,,,,

网友B:
背光可以改个升压板吗那个师傅知道??? 可以用正常的升压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背光??你得确定是高压板或者是灯条问题啊?怎么也得放几个检查数据让大家伙猜猜,,,,,,,,,

升压板问题,电感电容,二极管都撸了一遍。搞不定了。这种显示屏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可以改个升压板吗那个师傅知道??? 可以用正常的升压板改

这种显示屏没改过。EDP的没搞过

网友:
我都是拿碎屏的升压部分改上去的

网友:
这个屏不贵啊

网友:
这种都能修,实在是高手,一个屏一个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