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ic芯片?菜鸟又来求教

楼主(2020-09-29):
我圈起来那两个是一样的,上面的字是 .5R2P
买的话,应该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保护ic你拆了看看,是不是并联在数据线上的

网友B:
凡事先百度,解决九十度,

网友C:
这不是什么高大上的IC,就是几个二极管 电阻  搞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什么高大上的IC,就是几个二极管 电阻  搞在一起了。

这种应该怎么搜索关键字,如何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保护ic你拆了看看,是不是并联在数据线上的

这个是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事先百度,解决九十度,

关键如何搜关键字呢,求教,

网友:
像集成在一起的排阻???

网友:
起ESD保护作用

网友:
就写上型号,或者在淘宝上写上型号搜索就好了

网友:
防静电保护管?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防静电TVS复合芯片

网友:
这玩意可以拆掉不用也行吧

网友:
很常见的一个东西而已,要不要都无所谓。

网友(点评):
主要看线路,是串联,不是并联

网友:
     防雷装置

网友:
就当导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