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楼主(2020-09-29):
这个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掉电,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这故障 建议送修吧 要是做维修的可以拆机看看

网友:
3.42v  不正常

网友A:
键盘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就送修吧

网友:
300大洋少不了的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问题 都有可能

按开关3v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