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ga-p61-s3-B3 R1.0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0-09-29):
首先下掉u,测全板各大供电对底阻值,没有短路。于是通电测量,内存供电DDR_15V,1.5v正常,VCC1_05_PCH,1.05V正常,VCC1_8_PCH,1.8V正常,到了CPU_VTT无电压。 查TU1工作条件,主供电有,13脚开启无电压。对地正常。追其来源, ,测量TQ7G极为高电平,那肯定不正常。但TQ6B极却有高电平,却没有导通,没有拉低。更换TQ6,通电亮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快速解决了.

网友:
不错 按思路找到问题

网友:
看图在思考下

网友:
什么才叫秒掉电

网友:
思路清晰  药到病除

网友:
我咋就遇不到这种板,全是死板。

网友:
这个电压常出问题,,,算是通病

网友:
思路清晰,妙手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