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亮机备份

楼主(2020-09-29):
Ideapad 300-15ibr版号NM-A471 rev:2.0

网友:
公司送来一台联想Ideapad 300-15ibr版号NM-A471 rev:2.0
问题是第一次开机不显示,可是电流显示正常,在次开机屏幕亮机使用一切都正常,论坛下载Bios刷上不亮,原机亮机备份的... 能排除的都排除了,不知道该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