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0pro开机一半到一半就关机,开不了,求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2020-09-29):
前面的电流都是正常的,能亮华为一会电流定在200左右停一会就没有了,需要重新再开机电流还是那样

网友:
图片循序搞错了,手机我现在分层了,没帅没有进水,测量不知道硬盘的供电是不是只有3V,因为我只测到了3V

网友:
各位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有点高啊,应该是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高啊,应该是有漏电

不漏吧,那是开机的画面1A多正常把

网友:
有大神能帮忙看看嘛,谢谢了

网友B:
夹电用了电池小板吗?能亮log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夹电用了电池小板吗?能亮logo

没有用电池小板,之前用电池开机也是这样,能亮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电池小板,之前用电池开机也是这样,能亮logo,

用电池开机跟这个一样的,现在被我分层了

网友D(2020-11-29):
我碰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p30pro,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