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K不触发、无断线

楼主(2020-09-29):
最近拿到一块H81M-K的板子,看到前辈大佬们发的各种断线维修,但我这个测了,绿脚和IO的31脚是通的。只是绿脚和IO的31脚上的电压是2.3V,IO的其它脚上均无电压。这个ATX电源好的,不插到主板上,绿脚就是5V的。不知道怎么办,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
这个板子断线位置 应该在型号上面的位置  或者就是过孔腐蚀了

网友:
待机3.3v有没有出来?

网友:
看了,确实没有断线。

网友:
本来待机的3.3V现在测得只有2.3V。

网友A:
红圈那个元件,只要一插上电,不短接开机脚都开始发烫。绿圈那个电容是我拆掉的,测量两边短路的,但拆了还是短路。

网友B:
有2.3v,桥应该还好。先把发烫的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2.3v,桥应该还好。先把发烫的换了试试

好的,我试下,谢谢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没

网友:
发烫应该是坏了

网友:
找不到点位图,正在跑线,还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会拆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那个元件,只要一插上电,不短接开机脚都开始发烫。绿圈那个电容是我拆掉的,测量两边短路的,但拆了还 ...

楼主那个是桥待机,短路了上烧鸡大法呀

网友C:
H81系列很多桥待机短路桥坏的,楼主的板子基本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上烧鸡大法或者测一下USB数据线对地值判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1系列很多桥待机短路桥坏的,楼主的板子基本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上烧鸡大法或者测一下USB数据线对地值判定 ...

感谢指导,我擦完汗再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