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不出CPURST 不出内存RST,版号GL553VD

楼主(2020-09-29):
接一台华硕笔记本,没得集显供电,测得内存RST复位电压只有0.06,看点位图发现,CPURST  内存RST都是由1.2V内存电压经过470欧电阻上拉得到,断掉CPURST线路,内存RST能出来,CPURST是直接进南桥的,怀疑南桥坏,定了一个全新的南桥换上去,还是一样,CPURST电压还是出不来,因为只发现CPURST进了南桥,现在想求助大家,还有什么情况可以拉低RST电压?

网友:
单纯的测阻值正常

网友:
470欧换小点的试一下,比如200欧

网友A:
先有CPURST 后有内存RST,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有CPURST 后有内存RST,大哥。

单这个机器上,电路是一路的,你找个点位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前面时序没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这个机器上,电路是一路的,你找个点位看一下就知道了

内存RST是CPU发出的。  CPURST表示硬起动成功,内存RST要跑码才会出。大哥

网友:
gl553vd的rst通过一个电阻CPU和桥直连 ,拆掉电阻到桥的阻值为0,我这主板应该是桥挂了,电流可以跑到0.8多,风扇狂转,不显示

网友:
这个信号我测量自己的主板去掉电阻到桥的二极体值为零,桥怕是挂了

网友:
楼主CPU复位的条件先满足了再去搞,我估计你CPU的供电都没有出全!仔细查查吧!

网友:
愚国庆说的对学习了

网友:
看了下这个板的PLTRST_CPU#与内存复位不在一条路上,CPU凶多吉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