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比较新的手,,次笔记本没有

楼主(2020-09-29):
本人是比较新的手,,次笔记本没有声音,,拆开,,发现声卡芯片,炸了,,换了一个新的也不好使,设备管理器里,根本识别不出来。。。。。。,,
于是在淘宝买了一个图纸,,
,,请大神指点一二,,
这个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声卡型号,,rts5199

网友A:
图纸都不分享出来 让人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B:
3 4 6 8脚这些时钟数据脚位与南桥之间不断线   还有类似29 56这些带圆点的都是供电   这些条件都正常  系统至少可以识别单声卡了

网友:
CARD_3V3没有电压,,,29脚,,,这个电压怎么来的呢,,28脚有3.3v,,就算28脚连到29脚,,29脚 有3.3 v的声卡也不认,,,是不是南桥声卡部分坏了

320-15ISK NM-B242.pdf

网友:
怎么我上传图纸还要分呢??????????我也没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4 6 8脚这些时钟数据脚位与南桥之间不断线   还有类似29 56这些带圆点的都是供电   这些条件都正常  系统 ...

你好,,图纸我上传完了。。。声卡29脚没有电压,,,29脚没有电压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都不分享出来 让人怎么给你分析

你好,,图纸我上传完了。。。声卡29脚没有电压,,,29脚没有电压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图纸我上传完了。。。声卡29脚没有电压,,,29脚没有电压也可以吧!!!!!!

29脚供电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是不是必须的 第一次见这种声卡

网友:
烧完芯片烧供电电阻,这是常识,
声卡芯片如果是本身质量不好,而烧坏了那就肯定会接着烧坏给它供电的电阻啦(供电限流,不影响其关联电路)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没有声音。后面换了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GND,数据线,先检查。

网友:
换一个怎么行,我昨天一个华硕b350系统可以识别就是没声音,打阻值不对,换了三个芯片才有声音,第一次焊走位,取下来引脚连锡报报废了,第二次啪的一声吹炸了,第三次焊好了但是有几个电容无容大,虚焊了,加焊最后才搞定

网友D:
29脚没有电压不正常 必须有电压的 查电压从哪里来的吧 估计供电电感烧了或者转换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9脚没有电压不正常 必须有电压的 查电压从哪里来的吧 估计供电电感烧了或者转换芯片烧了

图纸,,没找到是从哪转换过来的,,,card3.3

网友:
机器有声音了。。。
结果!!!之前买了一个声卡,,之后还是不识别

网友:
机器有声音了。。。
结果!!!之前买了一个声卡,,之后还是不识别,,又买了,一个拆机的和一个新的,,安了一个拆机的,,识别加驱动了,喇叭有噪音,,
新的没安,他不保我上机,,最后,又买来,两个,,拆机,,上去一个声音好使了!!!!!最后,29脚没量,,我看点位图,29脚只跟,卡槽连着。。。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多多关照

网友:
29脚是给内存卡供电的吧 不插卡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