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显示充电怎么样也充不上去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0-09-29):
是不是电容鼓包了?这玩意可不可以拆出来修?

网友:
换一个手机也是这样!就是充不上去!

网友:
电池座接触不好

网友A:
换个充电器就好了,值几个钱。充电电流小了。换线不行就一套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充电器就好了,值几个钱。充电电流小了。换线不行就一套换掉

是不是低滤波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