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CW65L W650KJ 加电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0-09-29):
神舟炫龙CW65L ,版号w650kj 一开始加电无显示但是我动动内存 bios放电后 再测 开机显示了 以为好了,但是关机再开又不显示了 电流停到1.3a 左右不动了。拆机测试主板各个主要电压发现电压都正常。像这种情况那就刷bios吧,在论坛里下载了原厂bios刷上后开机 瞬间掉电 电流0.15a 就掉,再开还是这样。以为bios不对,去淘宝购买了原厂bios 刷上测试 还是这样。这就迷茫了 应该怎么修?一下没思路了,又重新把备份的老bios刷上 不掉电了 但是还是最初故障 电流停止1.35a 不动,也不会显示。机器放了一天,第二天又想了想 会不会和cpu 有关,cpu是台式机的g5400 是6代cpu,手头没这款cpu也没法代换。随后观察了下cpu底座的针脚 这一看还真发现问题了,其中一个针脚的头有点发黑,显微镜下看原来这个针脚是由于和cpu接触不好打火发黑了有烧化的痕迹。查了下这个底座是1151针的,淘宝定了个cpu底座到了bga上 插上cpu 开机测试电流蹭蹭上了,开机显示ok 修复完成

网友:
"淘宝定了个cpu底座到了bga上 "  CPU焊盘 需不需要重新植锡。

网友A:
最近总看到换CPU座子的,也想买个电陶炉配风枪试试。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A:
最近总看到换CPU座子的,也想买个电陶炉配风枪试试。

肯定不行·····················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以前修台式机,遇到过,所以国产代工的还是质量堪忧

网友(2025-03-25):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