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翻车了

楼主(2020-09-29):
      一台DELL商用380老机器点不亮,检测过程略过,最后用风枪加热北桥能亮机。虽然板子不值钱,但是买一块也难得等,就想加个焊完事。那么就上焊膏上BGA,由于这块板子北桥位置比较当中,所以开启了中间和右边的红外发热砖。没想到的是加热过程中板子直接就爆了,芯片都弹飞了, 心想这个受潮了就仍了吧,也没想过慢慢去干燥,不值得折腾。 那么问题来了,无意间用镊子去碰了一下板子右边的插针发现竟然都能动,于是试了一下结果直接用镊子夹起来了。
       到这时才发觉是红外砖温度不对,等冷却后把红外砖全部打开再次开机依次测量结果只有中间那一块温度正常,两边的总共四块长条砖温度都超过300度了,这个是机器那里出了问题么,因为平时也没有上这么大的板子所以也没有开过两边的发热砖。到今天才发现问题。

网友A:
焊爆倒是遇到过,弹飞的真没遇到过

网友:
看一下温控测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爆倒是遇到过,弹飞的真没遇到过

弹飞的是CPU供电MOS旁边的小芯片哈,不是北桥弹飞了

网友:
这个板用来练手,修就算了,板子是不是烤坏了

网友:
这就相当于导弹的热发射

网友:
这个牛逼的不得了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LC出现问题了,或者里面的可控硅坏了。

网友:
这个操作厉害。芯片发射装置啊

网友B:
芯片走了补上不就完了,难道整板盖上白布抬走了?

网友:
一看就是bga上的灰够厚了,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网友:
焊台已经立下了悍马功劳,也该退休了

网友:
PCB鼓包基本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走了补上不就完了,难道整板盖上白布抬走了?

弹飞我芯片那里有好几个过孔,总不能还去飞线吧。去卖鱼那里38包邮买了一块

网友:
有设备可以慢慢修啊,

网友C:
我发现我的BGA也像你的一样,因为平常不常用 会用左右发热砖都是拿来烘干的,无意间发现竟然干燥的时候竟然能把mos管烤融了 会自己动说明锡都融了 当时我就懵逼了 知道是温度太高了 但是我也是平常没用 觉得很怪 现在都要慎用烘干了  你如果解决了 说一声是哪里的事

网友:
冬天 拷衣服 比较赞

网友:
受潮的,用加热台可以好吗?我有一个x79一年没用,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的BGA也像你的一样,因为平常不常用 会用左右发热砖都是拿来烘干的,无意间发现竟然干燥的时候竟然能把mos管烤融了 会自己动说明锡都融了 当时我就懵逼了 知道是温度太高了 但是我也是平常没用 觉得很怪 现在都要慎用烘干了  你如果解决了 说一声是哪里的事

还没有研究

网友:
这个板不如换一块

网友:
老主板了,可能抗不住BGA了,亦或者要多预热一会。

网友:
我用的是360 因为排插功率问题 ,一般我只开两个就是左边和中间 或中间和右边。

网友:
双节芯片也要出去旅游。

网友:
bga,还不敢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来自: 中国
是不是电池没有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