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感引发 美的C21-ST2118电磁炉不开机

楼主(2020-09-30):
故障:美的C21-ST2118电磁炉插电长滴一声音,按开关键无反应,经测电源板300V、18V、5V正常,检查开关板 发现一只电感有600欧左右,并且电感前端有5V后端只有2.6V,小电感一般也就二十欧以下,遂先用锡线焊接代替果断可以开机,并且可以加热正常,想想手上也没有可用电感,既然导线都可以用,我何不自制一个绕线电感  最后,完美修复

网友:
厉害厉害,中间不用加个棒子?

网友:
这个也行呀,我的哥

网友:
嘎嘎这样都让你搞定了

网友:
供电的 跳线也行。楼主高水平啊

网友:
这电磁炉使用环境不好。看铜皮引线变色了。估计用不久

网友:
牛,实在牛,自制电感也能用

网友:
电感是啥东西呀

网友:
修过同毛病的,电感质量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