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又来了,还是3842小板,见图。

楼主(2020-09-30):
3842小板整流桥后电压397v,我上一块修好的那个才325,这个电压高这么多为什么呢,3842的7脚也没启动电压,我笨点,还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升压电路,就是把300升到390V,325V升压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没有升压的,应该是市电电压偏高,整流桥后电压397v,还有3824没启动,没负载电压也会偏高点。

网友:
这个3842不是PFC电路,没有升压,看看220有多少V,7脚有个启动电阻的

网友:
敬佩敢修电源的大哥!!!牛

网友B:
我把3842芯片拆掉,直流电容电压328正常了,但第7脚启动电压72v,太高了,应再查哪些东西,各位老师指导下。

网友:
你的表精度太差了吧?能到328v?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把3842芯片拆掉,直流电容电压328正常了,但第7脚启动电压72v,太高了,应再查哪些东西,各位老师指导下。

启动电容这里有三个电阻,哪个是的呀?

网友C:
把启动电阻和300V大电容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启动电阻和300V大电容都换了.............

没毛病!楼主这个电源做工不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毛病!楼主这个电源做工不赖啊

谢谢高手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高手支持。。。。。。。。。。

我哪是什么高手,业余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这里有三个电阻,哪个是的呀?

3842的7脚到大电容的正极所经过的电阻就是启动电阻。

网友:
PFC工作起来就是380伏,没工作就是320伏

网友:
好经验要保留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842的7脚到大电容的正极所经过的电阻就是启动电阻。

启动电阻我和好板对换过,可以正常用,没装3842模块,但和好板对换过以后,启动电压变97Ⅴ了,3842模块我拆下量的7-8脚短路,7-5脚短路,又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交流市电乘上1.4就是整流后的直流电压

网友:
R4----棕黑绿金的就是启动电阻,1uF/50V电容下方的那个大电阻,

3842容易坏,确定坏了就换,拆下后再检查周围的元件,应该还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我和好板对换过,可以正常用,没装3842模块,但和好板对换过以后,启动电压变97Ⅴ了,3842模块我 ...

装上好的3842不要装开关管,没各脚电压,没经验就和好板对比 。

网友:
装上好的3842不要装开关管,先测8脚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没有升压的,应该是市电电压偏高,整流桥后电压397v,还有3824没启动,没负载电压也会偏高点。

不可能偏离太高的。世界通用的100-240.加偏离90-264.整流后最高也273v。他这个397v太离谱。查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尖峰吸收坏了吧,没升压电路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偏离太高的。世界通用的100-240.加偏离90-264.整流后最高也273v。他这个397v太离谱。查输入电压多少

可能我表太差,但另一个正常的,我量了也是330

网友B:
我把好板的3842拆了,测第7脚电压也68Ⅴ

网友:
八脚电压量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尖峰吸收坏了吧,没升压电路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

有可能,可以量一下尖峰吸收三剑客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B:
我把好板的3842拆了,测第7脚电压也68Ⅴ

不能拆除3842测量7脚电压,没有负载,电压会很高,
你出运费,我免费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我和好板对换过,可以正常用,没装3842模块,但和好板对换过以后,启动电压变97Ⅴ了,3842模块我 ...

3842坏了,5脚是地,7是供电,直接换吧

网友:
3842小板整流桥后电压397v,你确定!仔细看你电路板无pfc电路,220v整流后电压就是220*1.414 实际中用245*.1.414自己算算是多少电压,是表不准?维修基本判断还是应该有的,把3842芯片拆掉,但第7脚启动电压72v是正常的,要换上3842测量如25v内都基本正常,检查8脚+5v正常不。不正常查8脚外围电路,如果检查后无短路,该3842已经损坏,换新后检查8脚,如果正常查6脚看万用表电压有无波动,如有检查场管及反馈电路

网友:
7脚正常启动电压是16-34V,启动后改为持续供电,正常电压是10.2-16V,低于10.2保护,高到72V是相当不正常。你可以拆下3842给7脚接17V供电,测8脚是5V就是正常的,不是5V则3842坏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