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苹果系统更新升级方法

楼主(2020-09-30):
苹果系统更新升级方法
本文作者:黄鑫船老师

一、下载系统:

  1、开机进系统后,先联网,下载苹果最新系统。打开app store,在APP STORE里面搜索macOS Mojave ( 这是10.14的系统名称)、 或者macOSCatalina(这是10.15.6的系统名称),然后点“获取”;

  2、检查完了更新之后,弹出以下对话框,直接点"下载”

  3、然后坐等下载完成,根据网络速度决定下载所需时间,如下图。

二、升级过程:

  1、以上系统下载完成后,点"继续",注意不能断网;

  2、点“同意";

  3、选择磁盘,点"安装”,输出密码,点好;

  4、进入安装界面,千万别断网、断电,否则要重来;

  5、当以上步骤完了之后,会自动重启两次,进入下面这个界面,等待完成安装即可:

  6、安装完成后,自动重启两次后,进入系统设置界面,设置完成后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
不错!过程很详细

网友:
很好,不过我很用这种的

网友:
不错就我很少用

网友:
谢谢 楼主提供教程

网友:
看到船长拿手机拍。。。。。。

网友:
很好 学着都很简单 动起手就特别难 难 难...

网友: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A:
注意:这只是针对新版的osx,如果你的本子较老,可能更新是会提示错误,不能更新,需要你手动下载对应的版本,然后手动安装该更新版本的OSX,能够升级最新版本的OSX的版本号为10.13,之前的版本需要手动升级后才能更新到最新版,如果电脑较老,建议不要升级到最高,不然会卡,
提供几个版本的下载地址:
10.10  https://support.apple.com/kb/DL1832?viewlocale=zh_CN&locale=en_US
10.11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6886
10.12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1475
10.13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8969
10.14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10190

网友:
谢谢 楼主提供教程,学习了

网友:
笔记本里有一个地方可以自动升级匹配的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只是针对新版的osx,如果你的本子较老,可能更新是会提示错误,不能更新,需要你手动下载对应的版 ...

优秀!很全面很强大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苹果新系统安装,教程来了,谢谢分享,点赞

网友(2020-11-16):
这么新的,还升什么。10.10.5能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