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R480 点不亮

楼主(2020-09-30):
插电有指示电源灯,开关灯闪三下,按开没反应,测电源有20V,没有5V.3V 输出。客户说昨晚还在用,早上开机就这样了,看它有电源灯检测,开始测试显卡那两个电感只有15欧左右以为短路,后来综合想了下不可能,应该是这样的阻值。又下了个BIOS,还是一个样,又去淘宝那里8元买了个BIOS.还是不行,只有检查5V.3V待机了,网上关于联想R480的资料很少,细看发现待机电源旁边的一个718V的8脚管3.4脚处发白就拿刀刮开用天拿水清洗吹干,开机电源灯亮了,但是屏不亮,5V.3V有了,又擦内存条还是一个样,知道肯定是淘宝那里8元买的BIOS.不行了,又给骗了,拆下来,把原机备份的BIOS刷上,焊上,开机红色LENOVO终于出来了进系统了,好了。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这样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真细心,一般都找不到

网友:
现在逃宝哪里还有什么8元的BIOS,个个都说是工厂的要10元

网友A:
这个是备份的BIOS 刷了开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备份的BIOS 刷了开机慢!

哦,在那机器上又没有慢。这台机器在淘宝上买来的BIOS能开机没显示,后来问他,他说要来回开几次,那时也开了三次,还是不显示,没有什么地方有好BIOS,只能刷回原机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要是有这个技术就好了

网友:
每天一个奇怪知识点,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什么8元的BIOS,个个都说是工厂的要10元

网友B:
这个思路有点奇怪,没待机怎么搞到BIOS上面去了,应该先查待机电路啊,而且现在联想的EC大多都自带程序,也要从EC供电,开始查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有点奇怪,没待机怎么搞到BIOS上面去了,应该先查待机电路啊,而且现在联想的EC大多都自带程序,也 ...

这台机器送来就差不多下班了,看客户又很急,听他说他联系了联想特约维修店,说板不行,告诉他说换板1100元,修就850元,测了几回电源是没有3V,5V,因为这机器在电源口边上有指示灯亮,开关处有个指示灯刚插电时都会自检闪三下,开始查5V,3V电压没有什么坏,又没有什么资 料查,后来刚好有个同行拿 来一台E480没显示,,拆开测没开机就有5V,3V,开电源灯一闪就开了。认真的看5V,3V 周围才看到那个718V处有一点白色的东西引起5V,3V没待机,修好也刚好下班了,那客户还当面打电话深圳那边说好如果修不好就拿过去修850元,修好说三百还说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