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电池不能触发。820-00165-A

楼主(2020-09-30):
一台苹果A1466:820-00165-A:

只接外接电源,按开关,开关机都正常。能进系统正常工作。
只接电池,按开关,不能触发。
电池和外接电源都接,通电时,自动开机,工作正常。拔出外接电源电池也能继续工作。
但是电池和外接电源都接时,不能关机,按开关,关机1秒,又自动重启。
没有找到问题。
各位大侠知道什么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20-10-9 11:50):
感谢各位的指教。
大家指出3个问题:充电电路问题,EC问题,键盘问题。
刚开始真怀疑是键盘问题,用好键盘试过,还真的正常了,但是多试几次,故障依旧。
换了充电芯片6259。故障依旧,重写BIOS也没有用。
经查,发现电池接口的SMBUS_SMC_5_G3_SCL信号没有,只有0.2V,直接上拉到3.42V行吗? 测量,这个信号对地电阻只有0.23K。直接上拉到3.42V行吗?用3.3V对这个信号烧机,电流6mA,对地电阻变为1.1K。
用3.8V对这个信号烧机,电流8-3mA,越来越小,对地电阻却越变越大,变为5.9K。
很奇怪!谁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再通电测试,SMBUS_SMC_5_G3_SCL信号变为2V,且有脉冲信号。
再试,只装电池按开关能启动了。看来还是EC问题。
至此问题依然存在,SMBUS_SMC_5_G3_SCL信号只有2V,但是可以开机了。能坚持多久呢?

网友:
电池的电压过公共点了吗,还有电池的两根3.3V信号的电压 正常不。另外换过电池试过没

网友:
接电池自动开机的还真是少呀。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自动重启 正常

网友:
键盘排线不要接 排除一下  如果这都排除不了直接送修 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要不就是EC 了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指教。
大家指出3个问题:充电电路问题,EC问题,键盘问题。
刚开始真怀疑是键盘问题,用好键盘试过,还真的正常了,但是多试几次,故障依旧。
换了充电芯片6259。故障依旧,重写BIOS也没有用。
经查,发现电池接口的SMBUS_SMC_5_G3_SCL信号没有,只有0.2V,直接上拉到3.42V行吗? 测量,这个信号对地电阻只有0.23K。直接上拉到3.42V行吗?用3.3V对这个信号烧机,电流6mA,对地电阻变为1.1K。
用3.8V对这个信号烧机,电流8-3mA,越来越小,对地电阻却越变越大,变为5.9K。
很奇怪!谁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再通电测试,SMBUS_SMC_5_G3_SCL信号变为2V,且有脉冲信号。
再试,只装电池按开关能启动了。看来还是EC问题。
至此问题依然存在,SMBUS_SMC_5_G3_SCL信号只有2V,但是可以开机了。能坚持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指教。
大家指出3个问题:充电电路问题,EC问题,键盘问题。
刚开始真怀疑是键盘问题,用好键 ...

短时间,故障重现。维修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