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W650KJ充放电烧糊维修

楼主(2020-09-30):
人不能闲,闲下来就废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先来张糊掉的地方裸照 信号的地方基本完好。供电的地方已经糊了。板层一起没了。抠抠挖挖。挖到公共点不短路。绿漆补上
接下来处理芯片怎么焊上的问题。论坛有人修过,学习了一下 用镍带薄薄的比较不占位置。又好焊。焊上是个累活,这边省略一万个字。直接看图 九牛二虎啊。心塞塞的、
心塞的旅程正式开始,通电公共点电压出来了。触发电流0.16。cpu和显卡供电没有。 蓝天的主板就是好。时序有对着时序修查到VR_READY没电压 第4脚不输出,第5脚PG有电压,第二脚VR_READY_VCORE没电压。
6p有输出,断线。。。好解决,飞了一条搞定。高高兴兴的通电。what????还是不行。不科学啊、巡着4P  VCCSA_READY继续查 门电路第9脚VCCSA_READY前面已经输出了。芯片没电压又断一条果断再飞一条过来 飞好通电。电压出来了。没枉费花了那么多时间
此板是以前客户换板留下来的。最近生意惨淡,只能拿一些奇葩的板子出来研究研究。还是那句话人不能闲下来啊
路过的帮忙加分吧。码字好累的

网友:
这种碰到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是真的狠。加分。

网友A:
我这两天也是太闲,可把以前的屏拿出来,基本都修不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
上次一个烧糊了还能开机,要客户别修,搞了说不定就没救了

网友:
确实牛逼啊

网友:
这个牛。很费神

网友B:
主供电飞的线要粗一些,一些飞那个铁壳的管子,细线点一会就烧了

网友C:
这散热器  真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散热器  真是亮点,,

台式机纯铜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飞的线要粗一些,一些飞那个铁壳的管子,细线点一会就烧了

空间有限,那线试过耐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天也是太闲,可把以前的屏拿出来,基本都修不了

屏我也就换灯条和修升压而已。其他没办法

网友:
赶觉你这线有点耐不住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