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系统在pe加载完,重启后,卡在界面不动了

楼主(2020-09-30):
重启

网友:
有大佬能解惑吗

网友:
我试了一下32位的可以安装,64位的就会卡住

网友:
去掉硬盘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PE的问题。市面上的各种PE,都不能保证100%的能启动各种电脑到PE桌面.所以,多备几种PE,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是不是硬盘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内存有两根就去一根再试试,因为PE启动要检测内存。

网友:
拔硬盘试机

网友:
有些品牌机子只能装32位的

网友:
重新再弄过一个PE

网友:
用软碟通 做原版系统吧。楼主一键g的系统 现不适合新电脑了

网友:
一直用纯净版的安装,就没有用过pe,是不是落伍了?

网友:
查看CPU是否支持64位重装系统

网友:
硬盘坏也这样

网友:
硬盘问题大些

网友(2020-11-16):
显卡坏更是容易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