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7a不插充电器都是在充电

楼主(2020-09-30):
华为荣耀7a不插充电器都是在充电,这是啥情况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如果不插电源都在充电哪恭喜你了,出现灵异事件了。。。如果插上显示充电不进电,请表达清楚。。。

网友:
不插充电器都有充电符号,插充电器没反应

网友:
把尾插扣了呗,还在充电,扯vbus,DP/DN的路,是不是被串电了

网友A:
是不是串到OTG了?把小板拆掉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到OTG了?把小板拆掉看下

把充电小板拆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尾插短路了

网友:
换个尾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