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大短掉电喇叭坏。不换

楼主(2020-09-30):
联想Y470 大短 掉电
喇叭坏。不换 修好
20V 短路掉到5.1V 电流4.9A
笔尖所指 型号是4459ACT W12C MOS
拆下 短接一起 烧机 发现Q68与Q67之间的电容短路
拆料板的换上 万能表测量两端 不短路 然后通电观察
有待机电流后 可换回原来的MOs管
客户一直看着整个维修过程 收钱送客

网友:
锡报纸起到什么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到电容短路的现象,修过显卡  显示器  戴尔小主机,等  都是电容造成的大短;

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纸这个办法不错!!!

保护旁边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钱的活啊,楼主运气好!有些板死活烧不出来

确实。这个大法也不是百试百灵的

网友B:
锡纸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C:
捡钱的活啊,楼主运气好!有些板死活烧不出来

网友A:
经常遇到电容短路的现象,修过显卡  显示器  戴尔小主机,等  都是电容造成的大短;

网友:
没有人加分吗?

网友D:
贴这么长锡纸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这么长锡纸干啥

一大卷 合适就行

网友:
厉害了,,300+到手了

网友:
客户不在,一指甲扣下完事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锡纸具体什么作用。

网友:
刀头一刀就下来了

网友:
这板子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电容,击穿MOS管,还有个A卡的那个MOS管通病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