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P1589Q 管脚定义

楼主(2020-09-30):
UP1589Q 系统芯片组在华硕笔记本上比较常见,在维修中这款的资料很少,维修者没有详细的资料做铺垫费时费工,有时候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故障,本片主要讲解此芯片UP1589Q在华硕笔记本 x450cc 板子上的维修方法,便于大家日后在修这个芯片组时候方便,有济南磐龙笔记本交换机维修制作。

UP1589Q 管脚定义

1.   5VSUS_FB  5V 反馈
2.   5VSUS_EN  5V 开启
3.   5V3V_TON  芯片频率参数控制脚
4.   3VSUS_EN  3V 开启
5.   3VSUS_FB  3V 反馈
6.   3VSUS_POK  OK 信号输出
7.   3VSUS_BST   3V BOOT2 自举电压用于控制3v 场效应管上、下管能量驱动
8.   3VSUS_DH    3V UGATE2 场效应管上管控制脚
9.   3VSUS_LX    3V PHASE2 使能电感连接脚
10.  3VSUS_DL    3VUGAE2  场效应管下管控制脚
11.  5V3VVIN     VIN 在图纸中常见VCC脚 此脚是芯片主电压输入脚,在检修中这个一般串联几百K 电阻,而且电阻很容易腐蚀,注意
12.  5V3V_ENLDO 5V 3V LDO 线性电压控制输出脚,线性电压输出决定其它控制芯片启动关键电压,在笔记本中EC 有的还有BIOS 在线性电压的驱动下,才能工作,线性电压作为整机工作的首要条件。
13.  5V3VSECFB   5v 3v 开启场馆使能反馈
14.  5VLDO       5V 线性电压输出脚一般最大100-200 MA 能支持,这个后面有滤波电容大约10UF 样子,线性电压出来证明芯片大体上没坏,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坏。
15.  3VLDO       3V 线性电压输出脚一般最大100-200 MA 能支持,这个后面有滤波电容大约10UF 样子,线性电压出来证明芯片大体上没坏,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坏。
16.  5VSUS_DL    5VUGAE1  场效应管下管控制脚
17.  5VSUS_LX    5V PHASE1 使能电感连接脚
18.  5VSUS_DH    5V UGATE1 场效应管上管控制脚
19.  5VSUS_BST   5V BOOT1 自举电压用于控制5v 场效应管上、下管能量驱动
20   5VO          SYP输出脚

网友:
可以用RT8239C代换,这个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