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楼主(2020-09-30):
按开关有3v5v待机,不触发,刷bios没用,应该是cpu坏了把

网友:
应该是,具体要按照时序查

网友:
按开关有3v5v待机,不触发,刷bios没用,应该是cpu坏了把?

这种不一定是U问题的

网友:
看待机电容,没明显短路很少说CPU坏

网友:
先量下ec发给南桥的的pwrbtn有没有出来,出来了话先重点检查rtc_rst等几个南桥的待机RST信号电压,没出来的话查EC的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