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379V/WS显示器开机VGA/HDVI信号反复跳

楼主(2020-09-30):
一个AOC I2379V/WS显示器开机VGA/HDVI信号反复跳,拆机以为是按键板问题,拆下发现没问题,于是又刷显示器程序,刷上还是一样的跳,最后是按键电路问题,拆掉ZD管子就行了。送上绝对好的BIOS.

AOC I2379V WS.zip

网友(2021-01-31):
AOC I2379V/WS显示器开机VGA/HDVI信号反复跳   拆的那个管子

网友(2021-07-25):
拆的那个管子

网友:
ZD管子有两个吧,一个是管5V的,一个是管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