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怎么开机跳过pcie.网卡自检?

楼主(2020-09-30):
主板V星b365m pro-v
网卡是显卡位的网卡 intel  i350t4
每次开机都要闪个五六次
启动项全搞过了  没用

网友:
关闭网卡启动

网友:
网络启动 改成DIS开头的, 如果找不到可以试试把硬盘调到第一位顺序

网友:
设硬盘为第一启动

网友:
我的BIOS是把这个关闭后就OK了

mmtool v3.23 汉化版.rar

网友:
把 硬盘调成第一启动

网友:
调动bios启动

网友:
不是给你提示 ctrl +s进入设置

网友:
热键进入网卡关闭

网友:
bios 关网卡 rom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新手小白?

网友:
软驱,1.4那个什么的关了

网友:
设置硬盘为第一启动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