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M-D2VX-SI Rev:1.0

楼主(2020-09-30):
开机显示LOGO画面就重启刚好手上有个好主板刚好备份下来一刷亮了不重启了

GA-B250M-D2VX-SI Rev:1.0.rar

网友:
说不定是在涮BIOS过程中,因为把电池拿下来,放电就好了,误以为是涮BIOS好了。

网友(2020-11-20):
好用,刷上亮机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d2vxsi的主板bios不好找

网友(2022-04-13):
晕 没积分了

网友(2022-09-15):
不错 好用完美解决问题 亮机快

网友(2023-11-13):
十分感谢,这个BIOS 全网找不到新的。GA-B250M-D2VX-SI  隔夜开机总是无限重启关机。。下来试试。配的是 I5 7500.内存 三星4G 2400  鑫索泰4G 2400。  换了 电源和内存也会。 每次要扣电池清CMOS才能开机。如果开机成功,一天之内没其它问题  听说是这种板的通病. 补充  在Q-FLASH 和 纯 DOS  下刷,和之前其它一样。无法读取。可能是主板问题

您刷成功了吗?用什么刷?。,我用BIOS自带的 Q FLASH .提示无效影像

补充内容 (2023-11-15 15:07):
  已刷台版 F8版本 D2V  ,正常启动  2天没发现隔夜风启 狂转反复断电现像

补充内容 (2023-11-15 15:15):
打电话 技嘉官方400  ,答复是与BIOS没有关系,是主板太旧且受潮部份零件受潮,可用电吹风,适当保持主电源不完全关断

补充内容 (2023-11-28 02:21):
关机完全断电3天以上,开机还是会自运掉电关机一次。看来真的是元件老化或者是通病,算了。能用用,不能用重卖一片板。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2024-06-22):
太好了.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
报 bios id check erro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