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映泰h110mlc v7.0无显

楼主(2020-09-30):
修一映泰h110mlc v7.0无显
此主板症状为:上电无显示,电源偶尔重启
拔掉内存上电有内存报警,测内存条件供电1.2V正常,vddspd3.3正常 smbdata 3.3v正常 smbclk 3.3v正常

考虑bios问题从本坛下载刷后故障不变,
直接跳过测pci-e A13 A14 0.4v正常说明时钟已工作
测cpu供电有1V多,集成显卡供电为0V不正常,测集成显卡上下管均无短路开路,G极对地500多正常,上管G极电压为0V,下管G极电压为7V多,加独立显卡正常显示。。。
此集成显卡供电芯片为rt3606bc

参考本坛友提供的电压发现rt3606bc 43pin TonsetA供电为1.0几V不正常,正常应为0.4-0.5左右
此引脚通过电阻与12V相连,电阻阻值为412K,更换电阻412K后故障修复!!!

多谢本坛友提供记录。。。
原板bios备份:

网友A:
tonseta脚位是干啥的,频率吗

网友:
有图纸还不错

网友:
向高手 学习 膜拜

网友B:
刷BIOS至少要先通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至少要先通电啊

线下刷!普通刷卡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nseta脚位是干啥的,频率吗

频率设定脚

网友:
有图纸就好查线路,不然麻烦得很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用什么工具测时钟电压,我用万用表看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用什么工具测时钟电压,我用万用表看没什么变化。

万能表看0.4V有无输出

网友:
映泰h110没有图纸

网友D:
我的一片主板型号一样的,进系统掉电,这个怎么查

网友:
很详细很用心,值得学习

网友C:
不是说时钟变化很快吗?我用万用表量就是0.1v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时钟变化很快吗?我用万用表量就是0.1v无变化。

测量是0.4V左右,很稳定的一个值,你可能量错引脚或万用表精度屏飘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片主板型号一样的,进系统掉电,这个怎么查

查查rt3606工作条件,vcc EN脚 ....电压是否偏低之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pci-e a13、a14是啥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马剑平
多谢加分支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多谢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