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万用表图纸集合

楼主(2020-09-30):
优利德万用表图纸集合

优利德万用表图纸集合

网友A:
想要的61E偏偏没有!

网友:
万能表的资料很少,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
万用表图纸  这个真少见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没见过呢

网友B:
UT39A 怎么去掉自动关机 知道吗?

网友:
向高手 学习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39A 怎么去掉自动关机 知道吗?

看芯片的pdf吧,

网友:
这个图,我得要一份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两个优利德都有问题的,正想修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H:\[板卡资料] 纯净的ME大全 从1.0到14.0 CSME大全

网友:
刚刚闲鱼入手,这么快就免费了

网友C:
sch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h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ALTIUM DESIGNER

网友:
我得要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的61E偏偏没有!

起了个新帖,把UT61E的找到并发出来了

网友:
起了个新帖,把UT61E的找到并发出来了

网友:
谢谢啊,不过这软件也太大了吧,我只是看看图,不需要设计那些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39A 怎么去掉自动关机 知道吗?

一般都有个放电电路和比较器去控制电源开关管,开关管一般为pnp三极管,最简单的办法是短路pnp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或者改变充放电电路,要根据实际原理改一下,比如去掉放电电阻

网友:
这个真少见,可以维修电表了

网友:
看芯片的pdf吧,

网友:
谢谢分享,手里正好有个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