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液晶电视右下角漏液!逻辑板接一半

楼主(2020-10-01):
液晶电视右下角漏液!逻辑板接一半排线还能看半边屏,有方法只屏蔽掉漏液的最右边一块?

网友:
检查另一边的东西检查看看

网友:
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
这个就放弃吧,没必要了

网友:
我家电视也和您那个差不多一边正常一边出这种条条,拆开后发现电视显示排线腐蚀了,发现很多老鼠屎,怀疑老鼠拉上面了,本来想着自己修修。但是那个显示电视机的排线是压排的。只能让售后修,花了720修修,

网友:
面板损坏了,没法修复了。或者这样说:修复它从费用上来说,不值得了。

网友(2020-11-10):
不值得修,有专门的仪器能修,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