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H_PWROK没有信号 PCH_PwROK没有信号

楼主(2020-10-01):
PCH_pwrok,上拉电阻上端有3.37V,下端为0V,对地阻值都没有发现短路。走线直接到CPu,中间断开工厂测试点边的铜箔,测试下端还是0,主板通电电流为0.052,指示灯提示一白二黄CPU故障。其他待机电压正常。PCH_PWROK时序后面的就都没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