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通电开机重启后不能开机 彻底放电后开机

楼主(2020-10-01):
主板,到手时不开机,刷bios刷了很多个,不开机,突然刷了一个开机了,以为好了,结果关机在开机就不行了,然后拆下纽扣电池,断电,把电放完又能开机了

现在是开机了

重启后,处理器灯亮,不显示,然后断电,把电放完,又能开机,纽扣电池不拆的话,关机,把电放完,一样不能开机,必须把纽扣电池和主板余电放完,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A:
这个板通病,看看pch供电,和me的供电,记得这个板都是me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通病,看看pch供电,和me的供电,记得这个板都是me电压有问题,

供电都有,感觉还是南桥坏了,等有了设备换一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B:
遇到这种软故障还是换板的好,南桥问题的话也就不值得修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软故障还是换板的好,南桥问题的话也就不值得修他了

估计是南桥

网友:
时好时坏桥坏了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有通病要改电路吗。?

网友D:
我好像看过这个B85的视频,南桥附近的电路改动一下,就两个电阻。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给我的一样

,重启可以,关机必须要扣电池放电才行

网友:
不过我的是工控板,我也想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E: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故事不够平行宇宙    修不好的都是南桥坏   你这个很大概率不是桥坏

网友C:
先把那通病三个电阻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故事不够平行宇宙    修不好的都是南桥坏   你这个很大概率不是桥坏

我也觉得是桥,但是换桥划不来,只有看能不能收到费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那通病三个电阻改了

我觉得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看过这个B85的视频,南桥附近的电路改动一下,就两个电阻。你可以搜一下。

我觉得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有通病要改电路吗。?

桥都被拆了,如果真通病,那就废了一块板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是桥,但是换桥划不来,只有看能不能收到费板拆

我是意思是很大概率 不是桥的问题 一般找不到问题的板子都会不自觉桥背锅  实际上换完桥很大概率误杀  桥坏一般都有很明显的测量数据

网友:
桥坏了估计搞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意思是很大概率 不是桥的问题 一般找不到问题的板子都会不自觉桥背锅  实际上换完桥很大概率误杀  桥坏一般都有很明显的测量数据

点了关机后,桥和bios芯片的直连角,还可以测量到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