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 B360m 不触发

楼主(2020-10-01):
微信 B360m GAMING PLUS不触发 ,+3v短路,这个芯片坏了,查不到这个芯片型号,麻烦知道这个型号的师傅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在淘宝上试搜一下ALNJ---倒数第二个字母好像是N吧

网友:
找不到就1117或者3.3v板子,代用,找芯片太费神

网友:
MP2145GD QFN12,首次应用于V星X99主板上的DDR4内存2.5V负载供电。

网友:
淘宝上找你经常买芯片的那家店,拍照给他看看,一般情况下都能找到

网友:
向高手 学习 膜拜

网友:
系统默认以Adminstrator账户登录

遇说还修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种芯片坏,,,一般后级桥芯片容易坏了

网友B:
凡事先百度,解决九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事先百度,解决九十度。

百度找不到 上面印的不是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坏,,,一般后级桥芯片容易坏了

正解,我接到过神舟笔记本也是这芯片,CPU加二根内存全挂

网友:
好新的板子 没见过这个

网友:
板上应该还有同型号的芯片,型号多少我查查?

网友:
上淘宝搜

网友:
向高手 学习 膜拜,查查万能的百度

网友:
mp2145,内存2.5供电的,估计内存也凉凉了,

网友:
型号应该是mp2145,另外桥也挂了,换板了。谢谢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