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屏幕右上角暗怎么修,不是

楼主(2020-10-01):
苹果6s屏幕右上角暗怎么修,不是屏的问题这个屏在其他机子上没问题

网友:
内屏,,需要换内屏

网友A:
阴阳屏,但为何只一个角落。你确定这个在其他主板用背光正常?6sp,2组背光,2组阳极4组回路,直接打阻值,回路反表笔测

网友:
确定是6S少两颗灯不高亮???

网友:
背光电压不够吧

网友:
这个屏已经坏了吧,另外如有一样的机器,可对比电阻值,电流值,电压值

网友:
屏坏了。但主板也是有问题。阴阳屏

网友:
是不是有一组电压不正常。曾经遇到过小米平板2出现这种情况,开始也以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个电感肯定是烧断了.肯定是拆屏幕不拆电池

网友:
注意观察屏幕插座周围是否清理干净了,可能有腐蚀或污浊导致一路屏供电漏电

网友:
就算背光修好,屏幕多个地方花了

网友:
阴阳屏。主板问题,测量 显示座子阻值。哔哩哔哩  搜 阴阳屏    找教程。

网友:
屏好的就修主板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但为何只一个角落。你确定这个在其他主板用背光正常?6sp,2组背光,2组阳极4组回路,直接打阻值,回路反表笔测

请教一下老哥,没有别的机器可以测屏的好坏,那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判断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我试过扣掉一个保险电杆就是这种情况,一个角暗,但不排除屏幕

网友(2020-12-02):
需要换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