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暗屏

楼主(2020-10-01):
今天接了个客户机器,着急要,说的是原来用的好好的,接通电源立马黑了,拿手上通电果然黑的,用手电筒能看到图像,一般这种暗屏 都是亮度调节信号出了问题,下图纸看了下,LVDS1接口35脚,信号一查  中间什么都没有,没有电容,直接跑PCH里面,想外接3.3 看下,最后没接,还是通电开机测下35脚,测试有3.3,那就判断不是亮度调节出问题,偶然看了下接口附近有个F4901   但是没有指明位置,应该就在附近,然后 去下点位,下下来看不对头,没这个点位11248-4,亏了,突然看了下图纸,反查F4901  有给接口脚38、39、40供电,最后附近找到一个有点像电容的东西,通电测试 (用电池) 一边12V,一边没有,查到38、39、40没电,立马取了,上了坨锡。通电后大家觉得完成了,可惜没有,接口对地址、电压全部正常,还是暗屏,最后拆屏换上正常,换下屏嘛,维修后又能卖了,大家用笔记本爱惜点,这个典型的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突然接入电源,保险F4901没保护到,保险和屏全挂了

网友:
系统默认以Adminstrator账户登录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2021-01-13):
暗屏的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
屏上也是烧保险